硬盘中WINDOWS下看不到盘符,电脑管理里可以看到空间容量,怎么办?

楼主(2013-11-11):
硬盘中WINDOWS下看不到盘符,电脑管理里可以看到空间容量,怎么办?

网友:
是不是通过专门的软件将其隐藏了,或是中毒了,重新装系统试试

网友:
是不是分区表坏了哦

网友:
磁盘管理中右击那个磁盘,选择“联机”

网友:
分区表坏了吧

网友:
应该是没有给其分配盘符,所以在WINDOWS下看不到。

网友:
是不是隐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