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8510P开机电流跑到0.9A不显示

楼主(2013-11-11):
HP8510P开机电流直接跑到0.95A不显示 在0.95会有轻微跳动 0.95-0.98-0.96 0.95 就是跑不上去,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看看大小写灯亮不亮·· 或者换个内存看看 把槽子刷刷

网友A:
也不说什么芯片组,是不是独显,让人摸不到头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不说什么芯片组,是不是独显,让人摸不到头脑。。

INTEL 北桥965 南桥IBM 独立显卡 ATI的 显卡加焊过故障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NTEL 北桥965 南桥IBM 独立显卡 ATI的 显卡加焊过故障一样

先换个内存,,不行干下北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内存,,不行干下北桥。

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还是一样

CPU也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内存,,不行干下北桥。

CPU也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也换过了

查下复位信号看看

网友C:
先上假负载测下CPU的供电时钟复位PG。还有看各个供电正常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上假负载测下CPU的供电时钟复位PG。还有看各个供电正常不正常。

都没问题 就是不跑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先上假负载测下CPU的供电时钟复位PG。还有看各个供电正常不正常。

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北桥上面的3个电容对地值为1是不是短路了
我现在怀疑北桥 老板又说北桥不会坏 犹豫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北桥上面的3个电容对地值为1是不是短路了
我现在怀疑北桥 老板又说北桥不会坏 犹豫呀 ...

这个阻值是正常的

网友:
电流已经这么大了,一般不会有短路出现,而且这个电流的跳变不像是显卡的问题,感觉还是CPU没有正常起振,刷bios试过吗?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估计U都没有工作起来

网友:
北桥,建议南桥都可以吹一下

网友:
果断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