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不亮机

楼主(2013-11-11):
戴尔
DDR3 酷睿I3
ATI显卡
型号:n4030
板号:DJ CP discrete 09259-2
找不到图纸,原本短路,换了一个CPU 供电芯片(62882c)好了送给顾客,没几天又回来了,上电只有0.62左右,然后换了一个供电的小管子,还是一样,在换了一个CPU供电芯片,电流能上0.93,插上内存在试只有1.13,加焊过北桥,换过内存,cpu都不行,哪位大神能给指点指点,没有这板号的图纸,小弟,也是刚入门没多久,哪位大哥有这种图纸也行,给小弟上传一份!!!

网友:
你有没有刷BIOS了啊是集显的吗还是独显的

网友:
刚才没看清楚看电流应该是显卡问题加焊显卡试下我昨天也修了一台DELL的笔记本电流也是1。13A用的是ATI的显卡加焊故障修复

网友:
不行,情况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