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器求助

楼主(2013-11-11):
今天接到一个DELL 20寸的LED显示器,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可手上没有这种驱动板,各位大神我想问问以前用在LCD上面的通用驱动板可以用在这上面么,还是要怎么改,

网友:
既然找到了是驱动板的问题就修嘛,如果用其他品牌显示器的驱动板代替,那是不行的,最起码你先要搞清楚屏线接口定义吧

网友:
如果是外置电源背光供电和驱动板在一起的改起来比较麻烦,用通用的led恒流板+通用驱动板是很好改的。

网友:
接地,5V供电,开机,就OK了,就是按键开关得改,不过也挺好改的

网友:
以前总该,图省事,现在改修了,大多都是程序的事或是主控,这样就可以降低成本了

网友:
老师说的,供电,时钟,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