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R自动扫坏道到P表,结果把硬盘扫成ABRT了!求解脱

楼主(2013-11-11):
硬盘信息:
WDC WD5000AAKX-001CA0 FW:15.01H15 SN:WD-WCAYUS740760 (ROYL selected) port 0xC080
Logical: Cyls 16383, Heads 16, Sectors 63, LBA 976773168, 500Gb
Controller Buffer Size: 16384Kb
Family: Tahoe_LT (Royl)

使用以下功能:
TEST -> Auto Add track to P-list
狂扫了30+小时后 P表里有3000+记录,结果用逻辑扫描里面全成感叹号!提示ABRT错误
晕了,弄了半天,快速擦除,格式化治不了,求解脱!!

网友:
看看固件是否有坏了,是不是P表爆了。

网友:
自动扫描加P表 不至于把固件给搞牺牲吧
P表爆掉是个啥情况?如果爆了怎么还会显示那3000+的记录
不解中

另外我现在在使用WDR5.3里面自校准功能,不知能否解决问题

网友:
扫描加表对坏道较多的盘是没用的,楼主下次记得先备份固件在操作!这家族的盘网上有免费通刷也好跑!

网友:
罗工的思路是对的!检查下固件,看下P表是不是爆了!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爆头了,重刷一下固件,再跑自校

网友:
按大神的指示做吧!祝你成功!

网友(2013-12-14):
清G,P表,跑一次自校准吧

网友:
30个小时…………还不如SF

网友:
楼主这个我也搞过,是固件搞坏了,重写一下固件就好了,通刷跑自校吧。

网友:
清p表,自校准

网友:
P表可以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