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6g开机一闪一灭~!!

楼主(2013-11-11):
今天接到一板子开机一闪就灭了,是e46g集显的拆掉u16电流可以上到0.5装上u16电流0.1然后掉电!!

网友:
不放U看看有没有瞬间电压、。还有U16是什么

网友:
电路我不是不太懂呀。对于那种时无的机子搞不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啊  楼主

楼主还没修到什么,就很厉害,水军来了

网友:
很多电路设计不放U就触发保护。

网友:
看下是不是少PG、一般是PG和EC发出的一个OK信号到U16进入南桥

网友:
你可以把电路图的部分发出来看下。应该是U16转换进入南桥后。然后南桥才发总复位信号

网友B:
我估计是有一路电压没出来吧。你肯定要确定这些基本的正常。连电压都不会修就说不过去了

网友:
有个通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是有一路电压没出来吧。你肯定要确定这些基本的正常。连电压都不会修就说不过去了

确实是新手啊!

网友:
   这可真的不好查啊

网友B:
可以用示波器看下每路电压是否都出来了、估计就是CPU的GPU部分1.05V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示波器看下每路电压是否都出来了、估计就是CPU的GPU部分1.05V没出来

示波器没有,最后飞了根线好了,是1.05V的在cpu附近有个q72飞线让他直接导通机子亮了。

网友:
楼主把问题说清楚啊?U16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怎么告诉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