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P43B 时钟不正常

楼主(2013-11-11):
该主板,主板供电都出了,诊断卡显示是复位正常,但不跑码,刷了个BIOS故障依旧;
量到CPU时钟2.几伏、内存时钟无、PCI时钟1.7v,时钟芯片是:RTM876-665,CLK_VTT_PG的三极管取下,VTTPG成为高电平,复位灯灭。  这个情况换时钟芯片好的机率大吗?维友老师们,有遇到过这个情况吗

网友:
已经从好板上换了时钟芯片 , 不是时钟芯片的问题。

网友A:
CPU时钟正常应该是0.4V,

网友:
你那个不是三极管吧,可能是一个肖特基二极管,你测一下两个脚那边是不是都有电压。

网友:
没有二极管,TTTPG应该是CPU供电高电平让这个三极管导致接地,低电平开启时钟的。
也有一个现象就是:触发几秒,就会掉电并自动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时钟正常应该是0.4V,

嗯,现在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啊,难道要从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