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5532内存槽有条不行

楼主(2013-11-11):
ACER AS5532内存槽有条不行,AMD机器,阻值正常电压正常就是有条插槽不能使用,求有遇过的求解释,现没有CPU测试

网友:
之前遇到了一个三星的  是上槽不能用内存  换了U也是一样 最后没弄了和客户商量了下换了一根大点的内存

网友:
我这台也是上槽不行,刚换了个CPU也是不行,求解

网友:
是主板问题你有没有查风扇的各个电压信号都正不正常

网友(点评):
这还需要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