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78 安装WIN7系统触摸板和右键不好使

楼主(2013-11-11):
如题本人自己有款苹果A1278 的笔记本以前是双系统,win7下可以使用触摸板的触屏和右键以及键盘灯和功能键,闲来无事考虑到也不用苹果系统,分区又少于是乎格盘分区做了个单win7系统。。结果做起来驱动全起来了就是右键、触摸板的触屏、功能键不能用买机的驱动盘又没有不知道驱动去哪下,官网也没找到。希望各位大神给支个招能让破本本起死回生不胜感激

网友A:
上官网查询该机型的具体型号。下载对应的BOOT CAMP就可以了

网友:
查了半天没找到型号。。下了好几个bootcamp都不支持,机器后面只有这几个型号“A1278、N122、Z844”     这是我的配置帮看下啥型号了:cpu-i5-2415m  2.30GHz  4g内存 320硬盘 显卡是集成Graphics30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官网查询该机型的具体型号。下载对应的BOOT CAMP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我做的是32位的GHOST系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我做的是32位的GHOST系统

做安装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安装版的

o  ..那我做个64位安装版的系统能用bootcamp 5.0版本吗?还有就是找不到笔记本的具体型号

网友(2014-01-11):
驱动问题。

网友:
右键是 两个指目放在一起按 就是 右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