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W500二修机待机000.隔离分析 ,无VCC3SW之掉电3小时维修

楼主(2013-11-11):
二修机客户是很远地方来的说是要今天一定要拿走,问他在别的地方修过没有,他说修过的,说那人没有找到图纸,修不好,我我直接报200元,客户同意修,叫学徒把机拆了。
先目测:动过的地方有 Q34 U61 U28 ,上电0000A,隔离不过哈哈,找图纸,没点位,看来这样只能慢慢修了。先来了解一下 W500隔离。
看图
现在我测量的Q34 G极为19V,Q79 G极为0V, 这导通条件不足,下面我说说为什么,
一是 -PWRSHUTDOWN的满足条件 1 温控保护58脚为各个功率场管边上的温度检测当该脚电压高于0.5V时PWRSHUTDOWN被芯片内部下拉到地。
2当上电后TB62513负责各路电压的切换,各路电压都会反馈会TB62513还有# S+ f4 \% |. 芯片检测到那路电压缺少也会拉低PWRSHUTDOWN 。
3 TB62513的16脚输出PWRSHUTDOWN#信号此时未动作,被上拉电阻上拉到VCC3SW,即PWRSHUTDOWN#信号电压为3.3V。此机问题就是VCCSW3没出来。
二 是 DISCHARGE信号 简单来说电池供电为高,电源供电为低  当 59脚电源输入20V 57脚为电源或者电池放电检测,当电压低于2.5V和高于13V都会保护。61脚3.3V线性输出。。
MAX8765的10脚为ACIN输入检测脚。DOCK_PWR20_F经过2个分压电阻到10脚。
当该脚电压高于2.25V时,表示输入电压正常。MAX8765的11脚输出一个持续的低电平ACOK信号)加到TB62513的3脚-EXTPWR。TB62513的2脚输出低电位的DISCHARGE信号。Q78为低电平。
以上是-PWRSHUTDOWN和DISCHARGE分析。
跟着思路来修,现在是Q34导通条件图上有,现在-PWRSHUTDOWN和DISCHARGE条件不满足与TB62513有直接关系,查U61条件 59脚有20V,VCC3SW无电压 问题就出在这里了,VCC3SW条件为(VREGIN20 , BAT_VOLT, TH_DET还有VCC3SW本身),查前三者正常,现在VCC3SW, 我把他脚挑起,在上电无输出 哈哈,看来不是后级拉低的, 是芯片本身出问题了,果断去找 X200板上刚好有个代换的。接电源自动上电0.7A3秒掉电为待机,有时掉电为000.0A,用波波打电压所有电压都有了。现在就是掉电。没点位图把上家动过的地方好好查了一次,供电都出来了。为什么还掉电,这种掉电法好像是保护掉电,时间一点点的过,客户问说修好没,总得给点时间修吧,保护掉电想了想。掉电为0A以经验判断隔离这块有问题,我习惯用手去摸板,当上电到0.7A时有个MOS管发热那就是Q36,正好在Q34旁边,换掉 哈哈电流直上,接屏亮机。我想Q36不良可能是上家换Q34时温度太高,把Q36吹坏了。看来我的判断是正常的。写个帖不容易给点鼓历加分不扣分。支持迅维。

网友:
建议下次发帖的时候,排好版,检查一下,再进行发帖,VCCSW3

网友:
你好,你要价太低了!!!  我现在手头有 x220i 板一个,问题同样,分析一下午不明白,根据你的文章我再查查。 这个笔记本  近W了,老板买了个新板都要1000块。。。 现在返修。。。 -PWRSHUTDOWN和DISCHARGE    看的晕晕的。。。  能不能重新排版下,我也用五笔。。。 没你乱。。。

网友:
写的很多  没有基础  都不会看懂  老大

网友:
我何时才能像你一样威武呀!

网友:
楼主分析的不错,工作原理一点也不含糊,给力作品

网友:
楼主理论扎实啊~~~不错~~摸板板也是很好的方法之一哦~~

网友:
我很佩服楼主对时序了解得那么清楚。

网友A:
不错,,要是我。。放弃了 2修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要是我。。放弃了 2修机器

本人常常修二修机 习惯了

网友:
楼主的对ibm分析的非常透彻呀

网友:
上个图纸啊 w500 图纸不多啊

网友:
IBM其实也没你们想象的那么复杂,只不过他设计的缓缓相扣,前后照应,所以有时候会让人摸不着头绪,习惯了也就没什么

网友:
不错,整个过程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