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易美逊D640加点不亮 通病已修好2台

楼主(2013-11-11):
基易美逊D640加点不亮   上电到1.2无跳变       AMD  芯片组的    看着问题一般会直接想到北桥(A桥)  焊完还是涛声依旧     测点 各电压都正常      实在没思路了    不修了     徒弟装机   COMS电池装错    结果亮了  我拆机发现   确实是   COMS电池引起的    在此不做详解了   我去   还有这事    自己的也是太大意了   当时怀疑过电压时2.0左右  一般问题不大啊     后面又修了 一个也是这问题         总结: 宏基易美逊D640加点不亮 通病   COMS电池电压偏低  更换电池OK      望广大同行朋友误走弯路   第一次发帖谅解

网友:
这种机早就发现了,还有华硕

网友:
再接再厉,以后总结出更多的通病省得大家走冤枉路。

网友:
真好 有空教教我啊

网友:
AMD的就这个熊样    英特尔就不会

网友:
真心的感谢。

网友:
还没遇到过的 遇到可以试试

网友:
修好请告知一下

网友:
楼主下次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吧

网友:
之前碰到过acer的上网本有这样的故障。

网友A:
我修到过时CMOS电池没电不触发,没想到不开机的也有是那个问题啊……

网友:
ACER,是很多这样的问题

网友:
AMD好多机器都有这个问题啊,华硕也有

网友B:
遇到了一宏基本5552的,开机电流上到2.0几,不亮机,问题就是COMS电池问题.

网友:
en .这种问题常见。

网友:
以前修过一台HP的,一样问题

网友:
ATI芯片组的经典问题

网友:
真无语啊!!!!

网友:
COMS电池没有电或者电压不够会导致南桥的实时时钟待机不满足。就会出各种奇怪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我也遇到过CMOS电池引起的这种现象,只不过不是这个笔记本电脑,是一个索尼的机器

网友:
DELL     1565也有这样的问题,这个机子不是CPU坏,就是COMS电池没电,呵呵,我修了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到过时CMOS电池没电不触发,没想到不开机的也有是那个问题啊……

这个CMOS电池电压偏低     很纠结    也是维修不细心   很难找到根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了一宏基本5552的,开机电流上到2.0几,不亮机,问题就是COMS电池问题.

我的维修思路  一般就是   通病先排除   再慢慢研究

网友:
ACER,很多型号都是 COMS偏低 加点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