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620z怪毛病

楼主(2013-11-11):
今天客户拿来这机器  不废话 拆机一看ec上都烧糊了 待机0.2  换了还是一样 换的新的  测电容果然发现有电容短路 取下还是短 在换一颗ec  好了能触发 外接亮  高兴了 赶紧接屏幕 结果黑屏 没有背光 没有图像 但是屏幕感觉有信号过来  一看 屏线被烧了果断发屏线  换了新的还是一样   查信号3d3so没有过来 一查16 18对地 这个是连ec、的查ec没短路 又查扳成短路 隔断 直接冲rn31飞过来  不短了接屏还是一样继续查26  28 脚没电压 r261 没有短路  r201也正常  查ec这两脚无电压输出  求助中 大家帮帮忙分析哈

网友:
能不能确定 暗屏啊。。。 有画面没背光?  你先查,到低有信号过来没啊,有信号,查背光供电,开启信号,有了后,查液晶板问题。  信号都没,查显卡吧,外接亮不代表显卡没问题

网友:
在线等呀 在先等

网友A:
这个EDID 是检测屏的 另外你确定这个对的短么  我没分了 下载不成图纸看不到 建议屏换个试试  LCDVCC 这个一要查 还有38他们的主攻电也得查  另外哈有 EC 一般是收到显卡给你的ENBLAK 才会发出来信号的

网友:
修好请告知一下

网友:
没图像没背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EDID 是检测屏的 另外你确定这个对的短么  我没分了 下载不成图纸看不到 建议屏换个试试  LCDVCC 这个一 ...

lcdvcc正常

网友:
第一步,先查LCDVDD_S0有没有,接着查3D3V_S0有没有,若没有则查GMCH_LCDVDD_ON信号有没有从南桥发出来,若已经发出来则查LCD供电转换芯片U36,看其有没有损坏。第二步,查GMCH_BL_ON信号有没有从南桥送到EC第28脚,若已经送到则查信号CLK_DDC-EDID和信号DAT_DDC_EDID两个信号有没有从南桥送到LCD1接口。第三步,查GMCH_BKLCTL和BRIGHTNESS和BLON_OUT三个信号有没有送到LCD1接口。若上述都没有问题则换屏幕试试看,经过这几步就把电源、控制和信号全部查完了,肯定能修好的。修好通知一下啊。另外,看到你说的把信号CLK_DDC-EDID和信号DAT_DDC_EDID都隔断了,这个会导致检测不到屏幕,肯定点不亮的。你说这两个信号对地短路,你查查看短路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排除后再恢复原貌,不用飞线。

网友:
楼上说的差不多哦~~先从屏线接口插起~~看看哪里不对~~打一下几组信号的对地组织

网友:
焊的时候掉件没

网友:
屏线都烧了,干吗不先换个屏看看

网友:
确实应该换块屏试试的!

网友:
心细解决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