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H65的主板芯片上几代的I3 ?

楼主(2013-11-11):
请问MH65的主板芯片上几代的I3 ? 顺便说下型号 谢谢。
芯片

网友:
二代,三代都可以上》》》》》》。。。。。。。。。。。

网友:
一代不行,二代的没问题,三代的没有试过

网友:
B9XX,I3-2XXX,i5-2XXX, 3代的没试过

网友:
HM65只可以上二代的CPU,一代和三代不能上。
反对楼主:
5.0
昨天的遗忘
反对楼主:
二代三代都可以 CPU封装和针脚定义没变PGA988B

网友:
hm65应该只能上二代,想问下i7的二代也可以上吗,i3 i5我有试过.i7没试过,有谁知道不

网友:
是的 一代的上不了的

网友:
二代三代的cpu都可以
cpu封装都是PGA988B,针脚定义也没变
I3 2310M 2330M 2350M
i3 3110M
I5 2410M 2430M 2450M 2540M
i5 3210M 3230M 336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