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 笔记本不认硬盘

楼主(2013-11-11):
E430 笔记本不认硬盘 谁有这种带程序的芯片

网友:
不好意思打错了    是e430不认键盘     键盘不好用  谁有这种芯片带程序的

网友:
不认硬盘也不一定是芯片的问题啊  看看南桥和EC

网友:
楼主这个想法。。。。偏题了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键盘坏了啊,未必是主板的毛病

网友:
楼主有没有换过键盘试试啊

网友:
楼主是不是Q一直 按着的 ,如果是我有妙招

网友:
怎么上传啊我前天刷了个 但是有的见打不出来

网友:
你先换个键盘试试!如果还是不能用,就直接换EC,注意这个EC是不带程序的。我修好个这个机器不开机的。

网友:
哦  他们都说带程序呢

网友:
键盘不好用 换键盘试了和以前一样的

网友:
这个芯片里面好像不能刷吧,上次遇到不开机的刷了BIOS好 ,这个机子有一个4M的一个8M的BIOS,看你的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这个EC好像是有程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