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154EW02液晶程序1M的谢谢

楼主(2013-11-11):
求B154EW02液晶程序1M的谢谢通用电视板用的,是电视万用板,板子上的分辨率跳线帽跳对了的,能点亮,但是接电脑信号图像不正常,换通用显示器驱动板故障一样,显示器通用驱动板刷了程序后图像正常,故判断电视驱动板程序不对,主控是TSUMV29LU,BIOS芯片是EN-f80 一兆的

网友:
你是原板还是刷通用板?

网友:
板子分辨率跳线帽跳对了的,能点亮,但是接电脑信号图像不正常,换通用显示器驱动板故障一样,显示器通用驱动板刷了程序后图像正常,故判断电视驱动板程序不对,主控是TSUMV29LU,BIOS芯片是EN-f80 一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