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200,这是不过内存吗

楼主(2013-11-11):
问一下,有没有内存,电流大小都 一样,跳变也一样。是不是不过内存,但是内存的工作条,对地值都测试过没问题,是什么原因,应该怎么测试!
联想

网友:
电压全部正常吗 北桥看看电压正常吗 还有少小电压也会这样

网友:
你用风枪吹下北桥,如果还是一样就测下显卡

网友:
你CPU过了吗,电压你知道吗

网友:
电流已经到了1.45A了,CPU应该已经过了,测试各电感都有电压

网友:
显卡,北桥 都吹过了了。

网友:
刚刚换过这块板子,是不怎么好修,显卡和那个小南桥都容易坏

网友:
既然都处理,那么刷bios

网友:
看能不能搞得定,搞定,到时把情况跟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高手如云呀,学习了。

网友:
还没有到检测内存这一步,查其它的吧,

网友:
好,明天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