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中策DF1731SL3A双路直流稳压电源

楼主(2013-11-11):
双变压器 10kg重

宁波中策DF1731SL3A双路直流稳压电源

用两组数码管通过选择开关分别指示两路输出的电压值和电流值。
稳压与稳流状态能够自动转换并分别由发光管指示。
两路输出电压可以任意串联或并联,在串联和并联时,又可由一路主电源进行电压或者电流(并联时)跟踪。
采用电流限制保护方式,且限流点可以任意调节。
全塑面框,外形新颖美观。

主要技术参数
双路输出。
型号  DF1731SL3A
电压 0-30  电流 0-3
双变压器
双路0-30v3a 可以任意串联或并联
串联0-60v3a
并联0-30v6a
外形尺寸
370×262×163mm
重量
10.8kg
特点
双路输出。
用两组数码管通过选择开关分别指示两路输出的电压值和电流值。
稳压与稳流状态能够自动转换并分别由发光管指示。
两路输出电压可以任意串联或并联,在串联和并联时,
又可由一路主电源进行电压或者电流(并联时)跟踪。
采用电流限制保护方式,且限流点可以任意调节。
负载效应:CV≤1×10-4+2mV CC≤2×10-3+3mA。

网友:
有点老旧颜色泛黄了,不稳定了这东西自己卖废铁吧。不要坑害他人 了老板

网友A:
和我的一样,有点区别,这个是双显的,用着还是不错的,蛋疼的是显示还得动开关,秀下我的四显

网友B:
只有三A的电流能维修本本吗兄弟,如可以我打算收了

网友:
你知道吗 人家工 厂去年还在用 模块生产线上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三A的电流能维修本本吗兄弟,如可以我打算收了

并联30v 6a

网友C:
多少钱,便宜才要。毕竟买新的才200吧,10kg快递费都不少了。说个价格,问下快递,到湖北多少钱。合适走淘宝就要

网友:
不知道怎么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我的一样,有点区别,这个是双显的,用着还是不错的,蛋疼的是显示还得动开关,秀下我的四显{:soso_e112: ...

用串联一表A 一表V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少钱,便宜才要。毕竟买新的才200吧,10kg快递费都不少了。说个价格,问下快递,到湖北多少钱。合适走淘宝 ...

去淘宝查查吧 宁波中策DF1731SL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