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17L3维修一例 新手发帖 求鼓励

楼主(2013-11-11):
今天修了一台联想的液晶显示器   故障是不通电   拆开一看  是别人改过高压的   高压板都已经黑掉了   然后再看电源板   高压板12V线接的那地方都黑掉了   就清了一下   发现12V线路断了两根线   因为这机器是用12V变压器的  12V断线就直接导致后面电压全都断了   就仔细看了一下  补了一根线  然后通电   12V  5V都出来了  接上驱动板  高压板   屏   但是机器还是没有工作   再拆   挂上驱动板量了一下  发现5V给拉低了   怀疑驱动板挂了  用一根线焊在驱动板5V针脚   接变压器  驱动板可以工作  说明问题出在电源板  跑了下线   5V最终是从一个5脚的522芯片出来的   就换了一个  最终问题解决 折腾了半天  所以说新手维修  真是够累的

网友:
好,值得鼓励。

网友:
恩,挺不错的,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