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A785G+/128M魔笛版V2.0 强制开机有显示.正常开机不触发

楼主(2013-11-11):
IO型号W83627DHG-P 换了两个同型号的还是一样.都是从好的板上拆下来的.强制开机后点复位一切正常.拔掉镊子想正常开机 不触发.求解 ····蛋疼得很...

网友:
在线等待高手回复.......

网友A:
io的pson去绿线通吗

网友B:
晶振 0.24V 0.17V  开关镇 3.3V

网友C:
查下绿线到io阻值及其线路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的pson去绿线通吗

测量是通的 ...强开进系统什么 重启动都可以的 ·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晶振 0.24V 0.17V  开关镇 3.3V

用捏子碰也没有反应· ·NB SB 都加焊过 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下绿线到io阻值及其线路正常不

查那个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下绿线到io阻值及其线路正常不

阻值是多少?

网友D:
你可以找到IO的68脚,拿根导线把它快速接地,然后拿开。

看是否能开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找到IO的68脚,拿根导线把它快速接地,然后拿开。

看是否能开机。

好  ··马上试 别走开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  ··马上试 别走开呀...

····试了 不能开

网友D:
你可以按下面顺序查一下
插上电源,先不要按开关
1.查Io 61脚,,正常为3.3V

2.查Io  75脚   正常为3.3V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按下面顺序查一下
插上电源,先不要按开关
1.查Io 61脚,,正常为3.3V

61  3.3V   75   3.3V  正常....问题还会出在哪?

网友D:
把表笔放到68脚,按开关 看有没有跳变,

电压应该是3V  -----拉低-----3v

网友C:
amd板有个待机1.5v在南桥边上电容测

网友D:
如果有,再把表笔放到 73脚看有没有电压。

如果电压为3.3V

查72脚电压。。是否有电压

网友E:
测量测量跳冒有无3.3v电压  IO  75脚有无3.3V高电平   测量IO 68脚有无高低高跳变   测量IO  67有无高低高跳变   IO  73脚有无3.3V高电平   IO  72脚是否正常被拉低至0V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表笔放到68脚,按开关 看有没有跳变,

电压应该是3V  -----拉低-----3v

正常··拉低 然后又回3V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d板有个待机1.5v在南桥边上电容测

只找到1.24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测量测量跳冒有无3.3v电压  IO  75脚有无3.3V高电平   测量IO 68脚有无高低高跳变   测量IO  67有无高低高跳 ...

72脚没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再把表笔放到 73脚看有没有电压。

如果电压为3.3V

72脚没有电压....什么情况?

网友F:
楼主修好了吗,能告诉经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修好了吗,能告诉经验吗

没有修好.昨天丢在哪一天了...没查出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