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78 SE代码跑C5修复

楼主(2013-11-11):
实地刚毕业回来,又开始修人生了,(主板徐老师说的,修板等于修自己的人生)。
今天接了一主机,是华硕M4N78 SE主板,顾客说送了几家大电脑店,修不了,叫换主板,我测了一下跑C5,死活不过,刷BIOS,依旧,上打值卡查内存4大供电,只有一个3.3V,剩余三个没出来,一下楞了,上真内存后,4个供电才出来,4个供电都正常了,就是卡在C5,英伟达的单桥,网上一搜,看见很多人刷了BIOS,换了内存,CPU,干了桥,晶振,问题还是一样,我想还是按照学校教的时序来查吧,查到SMBUS总线时,发现SMDATA没电压,SMBCLK也会从3.3跳到0.8V,没图纸,直接跑线,
发现内存119脚的DATA连接到此排阻,用于上拉,测了一下输入点有3.3V,直接把排阻换了,上机修复。

尼玛,工具基本全是讯维生产的设备!以前碰到的被忽略的都是内存没有SPD或者基准电压,这个是SMBDATA,觉得这个问题比较少,发帖分享一下。大家觉得好的支持一下哦。无技术含量高手勿喷,在此顺便感谢一下讯维的老师,从学主板、液晶开始到后面的笔记本,数据恢复,受益匪浅,维修不会找不到思路。

 会员1551713300鑫豆2024-5-13 00:31

网友:
小伙子,不错,学以致用

网友:
真的不错,老乡,加油

网友:
看完了你的帖子我就学会了修电脑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修不好板了,感谢lz啊,,好人啊,为了维修事业而献身了,你将会在我们心中永垂不朽,

网友(点评):
果然屌丝

网友(点评):
是啊,这孩子是不是有病啊。看那照片那sb样,看到三次你回人家贴了,其实你才是真的辍笔

网友:
技术不错设备也不错

网友:
好吧,很不错,我一直没测过这个,我是来加分的

网友A:
“基地十大恐怖分子之一”这是什么组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地十大恐怖分子之一”这是什么组织?

是在中国长期从事训练主板维修人员的秘密一处据点,毕业后在各国各地都有他们的身影

网友:
我也很少测量SMBDATA,基地出来的就是按套路出牌。

网友:
小伙子不错啊有钱途

网友:
我在网上搜索也很多人碰到说822引起的奇怪问题,,,具体是哪个呢,我这个是472的排阻

网友:
修的够仔细的!华硕的排阻问题多多!不错的经验!

网友:
迅维出来就是不一样,上家肯定没学好。

网友:
为什么不插内存其他3个电压出不来呢?哪个高手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维修台很干净嘛...

网友:
最近碰到好多 卡内存的机子没思路 呵呵没学过修板

网友:
有个940的板也是跳C5.明天看看SMB。

网友:
唉 受过培训就是不一样 咱还在摸索呢

网友:
华硕的板子百分之80以上的故障都是排阻的问题

网友:
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不错不错。每一届的学员都很厉害。

网友:
SMDATA真还没有太注意过

网友:
請問~~您的狀況是,跑到c5 就定碼不動嗎?我有張型號和您一樣,但是跑c4 定碼不動,那我回去查查排阻~~

网友:
这叫按套路出牌

网友:
华硕同病吧 晶钲旁的822

网友:
直接进桥,还有连接CPU电源管理芯片其中一个脚,那个排阻是上拉用。

网友:
spd问题还是常见的 比如钳位2级管击穿  时钟芯片坏  检测芯片坏都会拉低此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图像很销魂啊

有偿转让给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在中国长期从事训练主板维修人员的秘密一处据点,毕业后在各国各地都有他们的身影

兄台果然见多识广,不愧为迅维百晓生!

网友:
华所板子喜欢坏排阻  如果板子能正常开机  关机不掉电 那就去找一个822的排阻换掉它就ok 有桥边的也有io边的

网友:
不错,对得起学费了。

网友:
内存的工作条件无非就是VCCDDR,DDRVTT,CLK,RST,SMBCLK、SMBDAT,VDDSPD,VREF,AD BUS,查完这些基本都可以修好的!

网友:
楼主的时序和思路能不能分享出来啊

网友:
厉害 学以致用   基地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
华硕的板。。。不是一般的坑,动不动就是排阻问题

网友:
好榜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