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奥,,,弯不张,,,让你修谁让你改的?------------之:Amark AL281W高压去保护

楼主(2013-11-11):
今日接修一冠捷福利品,
故障为:
开机后,背光亮5秒后黑屏~~
三下五除二拆机,

外接灯管检测,故障依旧~~确认故障机灯管OK
确认高压坏掉了~~
给客户报价后
开始维修~~~~
客户是个二货,,
不大想修,,
找了个借口
说有急事,急等走~
超过30分钟就不修了,,
到嘴的鸭子怎可让他飞了?
小意思,,

-----------------------------------------------------------------------------

照经验,
升压线圈坏掉的面大呗,,,
可这台表测初次级阻值正常,,应该没坏
不管它,换了再说~
更换后故障依旧~~~
好吧,,
老老实实测吧~
驱动板EN 及PWM控制均OK
高压供电OK
通测高压电源管理芯片ta9687GN,偶然发现其第12脚电压在开机后由0.02V开始上升至2.9V后跳至0.01V
8脚 9脚   PWM驱动信号消失电压从2.45V掉至0V,背光消失。
想来,,,12脚与保护电路必是相关,
30分钟快到了,
没时间思考了,,,顺手捞一1K电阻短接至GND,,
上电测试,OK

12脚电压一直保持0.02V。

摘掉灯管,上电测试,5秒后,8脚 9脚的PWM信号还是存在的,,说明保护已失效。

装机测试,高压电路温升正常。
交机收钱~~~~~

PS:
迅维搜了下,遇到这种情况的还不少哦,,有位同行上传的资料里说了去保护的方法,
哥便照葫芦画瓢将1K换成了10K,,

呵呵,该高压电路工作,还需要从驱动板至9687 第13脚的背光PWM控制信号~~
改驱动板还用原高压电路的需要注意。

PS:
反对去保护~~~~~
虽然暂时OK了,,,但对以后,,,,是个隐患,哥本想换一高压,,或者留点时间将电路修复,但客户死活压价不加钱,也只好这样了~~~。

PS:今天双十一,,,哥淘/宝消费太过了,,答应老婆再买东西就剁手,,,不敢上淘/宝,只好写个没营养的帖子转移注意力,,,,大家看在我这么辛苦的份上,,赏点分吧~~~
PS:  补上图纸

去保护不一定接地,将12脚吸空
还不错啊

网友:
各位赏点下载分啦~~

PS:
向各位汇报:电话回访客户
至今工作稳定,使用一直正常。

网友(点评):
头像中哪位是你?^_^

网友:
版主真不错啊,电源管理芯片引脚怎么定义的 ?小白飘过啊

网友:
版主真不错啊,电源管理芯片引脚怎么定义的 ?小白飘过啊

Rngon -6 重复回帖

网友A:
电容到12脚,电容通过电阻到地,这个不是并联吗?为什么会一直保持12脚0.02低。我是新手。多谢楼主

网友:
电容的一端是直接接地,并非通过电阻到地~
电阻接12脚至地,自然会拉低12脚的电压~~~
我找下图纸,明天贴给你,,,

网友:
半个小时,维修+拍照,还要顶着那2货焦虑+急燥+不信任+“我看你怎么修好”的目光,不容易,必须加分。

网友B:
接一个1k的电阻接地起什么作用,求解,在自学着显示器

网友C:
我有时也用去保护的方法修显示器,请问楼主如果不去保护的话,是从12脚的电压来源查起吗?

网友D:
不知道根本原因是什么,那个就是12脚接个电阻到地,是下拉吗?

网友E:
多少大洋到手撒

网友F:
没分了。只有1分了。不过看在你在30分钟内想出了个去保护的方法实在不容易。就给你了。咱不是小气的人啊。
不过你去保护了并没有真的修好。最多一个月还会给你拿回来滴。那时候最好把维修过程晒出来。才会有点意思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 慢慢思考啊

网友:
我们这一般都是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到12脚,电容通过电阻到地,这个不是并联吗?为什么会一直保持12脚0.02低。我是新手。多谢楼主

多谢哥们,电视从左到右的吧?我以为从右到左

网友:
厉害,慢慢研究

网友:
我就不太懂了 为什么要用电阻接地,我一直都是直接飞线到地 的

网友:
bu提倡去保护    还是改个板方便  快

网友:
应当是误保护吧!

网友:
为啥不直接改个高压上去呢  这个样 毕竟稳定保险一些  改个高压上去不是也用不了几分钟么 还更快

网友:
呵呵,,,理解万岁,
现在是淡季,竞争也厉害,,没办法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一个1k的电阻接地起什么作用,求解,在自学着显示器

拉低12脚电压,让它到不了3V的保护启动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时也用去保护的方法修显示器,请问楼主如果不去保护的话,是从12脚的电压来源查起吗?

从图纸看,我会从1脚 VSEN 14脚ISEN  15脚OVPT外围开始查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根本原因是什么,那个就是12脚接个电阻到地,是下拉吗?

拉低12脚电压,,,因为升至3V的时候,保护电路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少大洋到手撒

一张主席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分了。只有1分了。不过看在你在30分钟内想出了个去保护的方法实在不容易。就给你了。咱不是小气的人啊。
...

呵呵,,,
我也是综合测试结果慎重考虑后才去的保护,,
今天电话回访,,使用正常,没有问题,
可能是1脚VSEN14脚ISEN 或15脚OVPT电路问题,,,
看来在灯管老化损毁前,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了,,
呵呵,,

网友:
不愧是版主  波波都上了修显示器

网友:
我去保护一般都是在网上查怎么怎么去的,但是原理还是一点都不清楚,有时间向你请教请教啊。本人文化不高,但是喜欢唠叨,哈哈哈

网友(2014-08-13):
我直接去保护了 我这个开几个小时会黑
懒得换灯管了

网友G:
版主真不错啊,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版主真不错啊,电源管理芯片

亲,,并不是像SG6841 LD7575 203D6之类的才称为电源管理芯片,,,升压电路的PWM控制芯片称为电源管理并无不妥

网友:
改保护也行,觉得真正修好就行,

网友I:
好吧! 我想说的是既然客户那么急,为什么不直接改高压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好吧! 我想说的是既然客户那么急,为什么不直接改高压板呢

我,,,
没有~~~~~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H:
亲,,并不是像SG6841 LD7575 203D6之类的才称为电源管理芯片,,,升压电路的PWM控制芯片称为电源管理并 ...

是啊  PWM的控制芯片不就是电源管理芯片吗?不是只有笔记本才能这么说啊

网友:
去完保护有什么害处啊

网友:
有的改了保护后会反修,有的不会,不是绝对的

网友:
楼主写的非常精彩     就是不能给你加分了

网友:
值得学习下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