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80v装系统特别慢

楼主(2013-11-11):
今天接了一台华硕u80v,顾客说是要装系统的,ghost进去到安装界面就卡住了。用安装版进去后说没有媒体设备,看不到盘符。各电压信号都正常,换了显卡,bios刷了都没用,最后换主板了,shit,还是不行,硬盘内存也换试过了,请问,这机器还能在坑爹一点嘛?

网友:
在线坐等呀

网友:
换适配器在看看

网友:
尝试换CPU吧。。CPU要么就没问题,要有问题会很变态得。。。我就遇到过不少

网友:
LZ,你的CPU没换呀!!!

网友:
没这个cpu换

网友:
实在不行,换人吧……

网友:
同意说换CPU的

网友A:
主板,硬盘,内存都换了。就差CPU没换,找个来试试吧。

网友B:
是AMD CUP最是换了在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硬盘,内存都换了。就差CPU没换,找个来试试吧。

不希望cpu再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AMD CUP最是换了在试

intel的cpu

网友:
cpu也换了,还是不行,装不进系统,还是老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