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检测

楼主(2013-11-11):
主板上的各个供电芯片如何测得其好坏,,,新手哦
各位大师请指教
芯片
供电芯片

网友:
按芯片型号,查PDF资料。
根据引脚定义来判断。

网友:
查条件,满足了不工作就是坏的。

网友:
首先要了解芯片型号和功能,有图纸还不行,还要知道它的工作原理!最后看它工作条件是否满足,满足了看是否有输出,不输出就坏了。呵呵我说的全是大道理做起来还是有难度的!

网友:
冲基础学起,先查供电是否正常,时钟,pg,复位,当然这是一个非常枯燥漫长的过程,还要多动手量许多主板,多看些主板电路图,多买些书看看

网友:
话说 从前有座山里有座庙 庙里有个老和尚 老和尚对三个小和尚说 从前有座山里有座庙 庙里有个老和尚

网友:
真心谢谢各位老师。谢谢了!!

网友:
找个师傅带吧

网友:
本人也是新手,共同学习,与君共勉、、

网友:
cpu,内存,显卡,PCI-E不用说南北桥找旁边电容。其它上电测芯片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