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笔记本不能开机

楼主(2013-11-11):
按下电源电源灯一闪键盘灯偶尔亮,鼠标闪一下,风扇不转,反复开机成功过一次之后不行了,通电的情况下电源灯会每隔几秒闪一下,会是南桥的问题吗,怎么知道南桥是不是坏了,送修要多少钱
电源风扇不转

网友:
你那电脑是不是长时间没清理风扇里的灰尘啦?散热不好,显卡虚焊或不稳定了吧!送去检查一下吧!

网友:
显卡或者南桥

网友:
用手压一下这分别压一下这两块芯片,看是不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