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影霸GF9600GT-GX5盘古版V1.0能点亮20秒左右显存供电保护那位修过的师傅指点一二

楼主(2013-11-11):
小影霸GF9600GT-GX5盘古版V1.0上电可以正常亮机20来秒显存供电就保护没输出,核心供电一直正常,能点亮时快速测得显存供电管理芯片 CAT7551数据如下 1脚BOOT 12.79   2脚FS/DIS 1.1   3脚COMP 1.5  4脚FB 0.63   5脚LDO-DR3.8   6脚LDO-FB 0.63  7脚GND 0
8脚VCC 12.6  9 10脚NC  11脚 LGATE 9.66  12脚PGND 0  13脚PHASE 1.9  14脚UGATE  3.59
1脚自举由点亮时到保护电压12.79上升到14这样就保护了换过自举电容一样,我是小白请师傅们帮忙分析一下怎么回事!

网友:
是不是风扇不行啊。。太热了。。

网友:
检查短路点

网友A:
现在供电出来了,但是花屏!本来不花屏只是保护现在不保护了但是花屏字都看不见只有色块在闪!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供电出来了,但是花屏!本来不花屏只是保护现在不保护了但是花屏字都看不见只有色块在闪!晕了

加焊GPU再试试,空焊很多的

网友:
换显存供电芯片

网友:
背部显存和GPU相连的电阻和者电容掉件或损坏,再就是显存部分周边电阻电容损坏老化问题
类似我出现一个3850显存和GPU相连电容损坏有一只脚缺了一半不仔细看不出来,开机显示不全面无报警进XP时候黑屏

网友:
我刚好今天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能亮,过一二十秒就黑屏,只不过黑屏时是没核心供电,换了供电芯片rt9232b就好了!!!你的问题有很大可能就是供电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