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62 广达AX1 不触发维修经验

楼主(2013-11-11):
今天接到一台惠普CQ62 笔记本,板号广达AX1  客户描述故障有时可以开机 有时不能开机,到我手上插上电源待机0.01 ;按开机按没反应,电流还是0.01 认为不触发,试多两次还是不开机,果断拖拆机。测主板各个电感没有短路。通电测系统供电有待机有3VPCU/   5VPCU 正常,再测开关EC 19PIN NBSWON1#3.3V 正常。按下开机键 NBSWON1#有跳变,说明开机正常,当然也可以用万用表去点NBSWON1# 让他变低电平判断是否开机键有无问题。这跟各人习惯不多说了。随后为了节省时间直接测最关键测试点EC 95PIN RSMRST#  有3.3V 正常; 再测127PIN LID_EC# 也有3.3V  正常;直接找到DNBSWON#1是 EC 90PIN 测有3.3V 这时按下开机键 3.3V~0~3.3V 有跳变,正常; 按下该测一下S5 了,找到EC 101PIN S5_ON 测按下开机键有输出3.3V 正常 这下该测一下3VS5; 5VS5 电压是否正常了。S5 ON 去向找到PQ29 4PIN 只有2.05V 很明显不正常,此时再测测控制极3PIN 有3.9V 正常; 拔掉电源测对地阻值好几百欧说明正常排除没有短路 换了个PQ29 MOS  再上电按下开机键,0.01 跳上去了,一测PQ29 4PIN 3.3V 出来了, 亮机了,
此机到此修复。在此跟大家分享一下小弟的小小成果。小弟在此献丑了。让各路高手见笑了。

网友:
嗯,后级转换电路故障导致。支持,加分10

网友A:
时序记得不错,+10分

网友:
广过时序还记行满清的呢。

网友:
不错!修笔记本一定要思路清晰,再着就是有图纸最好,

网友:
广达二级电路容易出问题。。。

网友:
看来转换的场管也是一个重灾区啊

网友:
楼主按时序修机思路清晰,

网友:
赞一个,好像这板子就等你秒杀了

网友:
时序超熟悉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楼主也 其实 可以用镊子 短接场馆 DS级测试本身 故障的  在G级 导通电压正常的情况下

这个方法是不错,可我当时直接换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序记得不错,+10分

到后面开机不显的信号时序就不懂了

网友C:
S5-ON不是开户南桥待机电压的吗 应该是待机就有的 为什么要按下开机键再测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5-ON不是开户南桥待机电压的吗 应该是待机就有的 为什么要按下开机键再测呢

不是,是触发后出来的,是开启后极电压,+3VS5 和+5VS5 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是,是触发后出来的,是开启后极电压,+3VS5 和+5VS5 的

楼主可以看一下这个图 如果按照广达的时序的话 那么S5_ON就是待机就有的 是开户南桥待机电压的 这是Y450的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看一下这个图 如果按照广达的时序的话 那么S5_ON就是待机就有的 是开户南桥待机电压的这是Y450的 ...

那我就不解了,当时我是找到EC 101PIN 万用表点着才按开关的,没按下开关前都没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我就不解了,当时我是找到EC 101PIN 万用表点着才按开关的,没按下开关前都没电压。

那好吧 你下次遇到再个做验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好吧 你下次遇到再个做验证吧

兄弟 我验证过了 有的机子是按开机键后才出来的 我给你加分

网友:
都遇到这种故障多好啊,咱们维修人既巩固了时序,有节约成本,节约时间。

网友E:
3V 5V芯片出问题了吧

网友:
楼主理论知识不错哦,底子强!

网友:
是啊,不查时序不查工作条件的人,会直接换EC 修桥的也不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3V 5V芯片出问题了吧

3V 后级问题

网友:
学习了,思路清楚

网友:
楼主很厉害    测试点很关键啊  学习了

网友:
好强大,很给力,这个+3VS5不正常导致啊!

网友F:
记得标准时序就是好啊 ~。修起来腰不酸,背不疼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好吧 你下次遇到再个做验证吧

好的,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记得标准时序就是好啊 ~。修起来腰不酸,背不疼

还得多学习,,还有很多知识要去学呢

网友:
是AMD的机器吗

网友:
楼主这种收了多了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