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不触发

楼主(2013-11-11):
联想B460独显 版号LA46 DIS
待机3.3V 5V正常
图纸第二页有时序图

测量   LAN_PER_ON 这个信号没有发出   EC 24脚

不过EC发出了S5的开启信号给51123
3.3V 5VS5正常开启   51123没PG

补充内容 (2013-11-12 14:08):
这个机器是进水机   51123挂了已经换了  EC也换了新的  EC数据跟BIOS都刷过了

网友:
测试   EC有发出 LAN_PWR_ON信号  不过只有一瞬间

网友:
有没有刷过BIOS 没有 先刷之!

网友:
查一下LID_SW#是不是正常

网友:
刷bios应该就解决问题!

网友A:
这个没PG也是一个通病

网友B:
这个机器不触发的通病是BIOS,希望楼主看一下。

网友:
同意二楼的看法,楼主再细细的查查

网友:
BIOS  也有通病吧

网友:
查看51123的工作条件 正常的话刷BIOS吧 或则换芯片

网友:
应该是EC BIOS吧,这机子修到不少了

网友:
先刷BIOS、再查

我修过一个进水的、EC旁边进的水、最后发现BIOS旁边的一个10K排阻不见了、最后补了两个10K的电阻上去就好 、你进水的地方再那里?

网友:
BIOS是什么啊

网友:
有三处可引起PG低电位,一:PG通常是通过上啦电阻接到一个电源,这个电源有问题对地电压会为零;二:51123本身或外围有问题;三:这个信号用二极管与其他信号相连,被拉低。

网友C:
这个机器BIOS  是通病 比较多你试试看看 简单快捷

网友D:
B460  不触发通病BIOS刷了再说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刷EC BIOS就可以

网友:
刷BIOS吧 应该能好

网友:
刷完在搞,也刷不坏的

网友:
刷EC BIOS就可以好的

网友:
直接写个BIOS就好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  BIOS 多一点  先软后硬吗嘛

网友:
BIOS 刷了还是一样吧,得换个IO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不触发的通病是BIOS,希望楼主看一下。

忘记说是进水机了   EC数据 BIOS都刷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BIOS  是通病 比较多你试试看看 简单快捷

这个是进水机   bios EC数据都刷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B460  不触发通病BIOS刷了再说

这个是进水机   bios EC数据都刷过了 EC 51123都换了

网友E:
EC  南桥BIOS 全刷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EC  南桥BIOS 全刷一下

不是通病  是进水机器 现在时序卡在待机

网友:
原来这机器还有bios通病,学习了。

网友:
碰到过好多台了。

网友F:
有待机的话就先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待机的话就先刷bios

刷过  无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待机的话就先刷bios

刷过    没效果 这个是进水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PG也是一个通病

还真不知道有这个通病

网友:
现在机器的问题越来越怪异了

网友(2014-11-11):
进水的机器 你在看看进水的地方  查查EC的工作条件看看满足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