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格式化不了怎么回事

楼主(2013-11-12):
硬盘格式化不了怎么回事
硬盘

网友:
低格,不行就删,一个一个软件试,深度,萝卜,雨木林风,电脑公司,总有一个适合你

网友:
直接用WINHEX 把参数修改了

网友:
如果在DOS都不能格式化,硬盘有可能坏了。

网友:
用转接器试试,转接成U移动盘,挂电脑格式,我常用分区助手,你可以去试试看(COMS启动后发现硬盘的话)。

网友:
硬盘如果出现硬体故障。就报废了。

网友:
坏道过多,G表满固件出错都能导致不能格式化!

网友:
是坏道太多了么

网友:
硬盘应该损伤 或有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