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问题

楼主(2013-11-12):
技嘉G41主板正常关机后重启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感激涕零!

网友:
先刷BIOS  不行的话 有I/O换个试试看  这问题有点麻烦

网友:
bios问题大点,

网友:
如果是整机的话,先看看电源开工是不是接触不好。是裸板的话,检查I/O、南桥、BIOS

网友:
开关线拔掉试试还会不会

网友(2014-03-29):
今天我也遇到一台 都用代换法试了一个小时了

网友(2014-08-19):
有可能IO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