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 接上市电输出35V 不接市电 22V 是不是机头坏了

楼主(2013-11-12):
山特的UPS   两块外接的12V 24A的电池  电池电压25V正常       连接好后  BACKUP灯狂闪 伴随蜂鸣声 输出电压22V   接上市电 normal 灯一秒闪一下  也有蜂鸣声   输出电压35V      这种情况应该就是机头坏了吧  现在不确定是电池的原因 还是机头的故障    手里没有电池试   求大神指点!!!

网友:
把输入和输出参数列出,这样我们好做参考,这样也好对你的问题,提点建议。

网友:
已经确定是机头的问题了

网友:
逆转换电路出问题了,电压升不起来,查这路问题吧

网友:
肯定是机头坏了,修吧,或者买一个也花不了多少钱的

网友:
先给电池把电充上,无负载才25v肯定亏电啦。

网友:
正规UPS12*20才是240V。你的应该是简化版,用电路逆变出的220V。电池12V充满应该14.2这样,2个12V的电池应该是28.4左右;先把你的电池单个充满吧。估计你的逆变电路也有问题滴。

网友:
UPS坏了难搞的很。

网友A:
以前也接手了一个UPS,不好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也接手了一个UPS,不好搞啊

的确不好搞啊  最后还是让专业修UPS的给带走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