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解

楼主(2013-11-12):
我的计算机在开机运行一段时间后,就会发生死机现象。开机自检及BIOS中所显示的CPU温度,在75℃左右,是不是因为温度过高而导致死机现象?如何解决?

网友:
把CPU拆下来,打上新的硅胶,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
机器拆开清尘,把导热硅胶换过。顺便检测导热管或扇热片和风扇有没有问题。如果这些都没问题,温度还是那么高就换个CPU试下

网友:
一般是散热问题。。。

网友:
散热膏换下,重点排除散热问题。

网友:
应该先说说电脑配置的。

网友:
我试试 谢谢大家

网友:
换个好点的CPU风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