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板怎么改高压条

楼主(2013-11-12):
我已经找到16V 5V还有13V  但是5v和13V不是共用地,谁能告诉我怎么接 你们怎么 接的高压条

网友:
12v  3.3 v  GND

网友A:
接好,供电,开关,地线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好,供电,开关,地线就可以了

我找到12V和5V不是一个地  我迷茫了但是高压条就一个地线啊?

网友B:
16v可以接12v     。地线有一根就够了

网友C:
接VIN  NO    GND这三个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6v可以接12v     。地线有一根就够了

开关接3还是5V  奥,电源板我看有俩地他们不通我就没敢接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VIN  NO    GND这三个脚

我知道怎么接高压条但是取电我就不会..你们经常在电容取电么

网友E:
找到给高压供电的电压接地还有一个就是驱动板过来的信号 ON OFF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到给高压供电的电压接地还有一个就是驱动板过来的信号 ON OFF

驱动板过来的信号含地线么?

网友:
地线很对随便找全部是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我找不到12V   有16v接12V接口可以么?

可以 通用高压板 适应电压范围宽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开关接3还是5V  奥,电源板我看有俩地他们不通我就没敢接在一起

两个地  16V你是怎么测出来的  你用测16V的地就行了 然后用这个地 去测一下屏的供电
找不到控制线 就用屏供电的5V

网友:
一般电源高压一体板改高压的时候,你先找到电源板和高压板的连接线,一般肯定有供电、地线、开关、亮度调节,对应通用高压板上的四个线对应接着就行了,然后把电源高压一体版高压部分断开。

网友:
高压供电电压常见的12V-17V

网友:
12V  5V不共地???????????????????   是你没查清楚吧???   按你的说法开关灯电压是通过光耦控制的????不然这台显示器根本就不能正常工作啊????

网友:
供电  控制脚 地      供电一般12-19V     控制脚 在开机接上屏线后去量  3.3V     有些是低电平开启的  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我找不到12V   有16v接12V接口可以么?

可以的! 一般高压板都是在24V以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两个地  16V你是怎么测出来的  你用测16V的地就行了 然后用这个地 去测一下屏的供电
找不到控制线 就用 ...

16V电容正负  然后就有电压

补充内容 (2013-11-13 10:30):

补充内容 (2013-11-13 10:30):
怎么补充一下 我有图片

网友:
找到 12v 供电 地线 跟 on 开关信号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