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0除尘后开机不显

楼主(2013-11-12):
同行送来一个SL400   接手上可调电源电流0.56 CPU没工作起来    拆机测各大电感电压都正常 CPU电压偏低CPU供电芯片输出电压也偏低更换个芯片上电测供电正常一看电流涛声依旧自己观察也木有掉件集显的本子英特尔的轻轻压了一下北桥也没有反应CPU也换了  大家有碰到这种问题的么

网友:
有人说BIOS也会导致   BIOS我也刷了  但是还是涛声依旧

网友:
CPU代换没有,有CPU代换的话,先代换,再动铬铁。

网友A:
把CMOS电池放一下电,看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CMOS电池放一下电,看行不

电池我都换了一个了

网友B:
测下cpu供电有没有微短路,正常的话重新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下cpu供电有没有微短路,正常的话重新刷bios

这我都弄了没有用啊

网友:
有没有大神出来指点一下啊

网友:
CPU供电没有是吧?不会是板层断线了吧??

网友:
   会不会碰到掉件了

网友:
有可能碰掉什么东西了。好好看看。

网友:
找了没有掉件啊   都快郁闷死我了

网友C:
按照正常思维来修吧 测供电都出来了没  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照正常思维来修吧 测供电都出来了没  换个内存试试

我都说了各大电感都有电   他CPU没工作起来换内存有用吗‘?

网友:
VCORE的波形正常吗 我昨天就修到了一台vcore电压偏低 最后没电压了的

网友:
最后换了芯片和MOS管一套 问题解决了

网友:
这下有点麻烦了,!!!!!

网友:
怎么没结果了

网友:
仔细检查。看有掉件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