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示器白屏、灰屏有时正常显示器

楼主(2013-11-12):
首先注意驱动板芯片及驱动板供电, 其次电源供电部分  ,最后是高压。屏的可能性最低,除非有纵向或者横向条纹和故障现象一起出现

网友:
白屏灰屏往往是屏电路问题

网友:
只要各大供电、信号正常排除后,只有屏本身坏了

网友:
屏线看一下,以及供电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