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楼主(2013-11-12):
联想Y450:inter双核 两g内存 集成显卡。开机电流跑到1.345A(不带电池)cpu风扇运转十几秒后电流回到0.000A屏幕不亮,如果带上电池开机电源灯有时亮一下就不亮了。有时就开不了机电源灯就不亮。内存换过也一样,就是不插内存也跟上面描述情况一样。请指点!!

网友:
板子上有短路.先测试下电感阻值

网友:
用风枪先吹下北桥,看看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
Y450的机器不好修··坐等维修结果

网友:
这个板子有个通病就是小板上的管子

网友:
亲,我觉得你应该把机器拆卡取下板子测一下各供电是否有短路,或者哪个电压没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