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30开机一会掉电怪问题

楼主(2013-11-12):
接到东芝L730的机子,现象是开机一会自动关机,记得这款机子好像是大电容的,因为客户前两天才换过硬盘,是小问题就搞一下了算了,立马拆机,找了几颗330的电容换上了,试了一下,结果没掉,装机让客户拿走,谁知道刚装起来,又掉电了,心说尼玛,以前这种都解决了,这次怎么不行了,拆机,测量,亮了半天什么问题也没出来,让客户改天来拿。一艘论坛这种问题还挺多的,说什么的也有,又害怕乱换料换坏了,来回的试一下突然发现电源头有点发热,尼玛不会是你的问题吧,换掉后试机半小时没有问题,问题解决,如果不是摸着发热这机子还真不一定修出来,估计应该是电源头不良吧,分享出来希望同仁碰到相同问题少走弯路,

网友:
你摸的哪个电源头? 我一般都不用客户的适配器.都是插可调电源.难道你摸的是里面的接口.或者说你插顾客的适配器试的机器?

网友:
机子里面的电源头,不是适配器的。

网友:
   应该要换原来的大电容

网友A:
客户的充电器最好别碰比较好~只有一片很大W的高压板,想当年就是一直碰,电流失控,把自己都电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的充电器最好别碰比较好~只有一片很大W的高压板,想当年就是一直碰,电流失控,把自己都电到了~

哈哈,触电了吧 别乱碰阿

君子报仇,3年不 + 5 赞一个!

网友:
我在想,电源头怎么会发烫呢,

网友:
重新焊一下电源头

网友A:
我想问一问普通充电器是多少A和W的~小妹想学习学习~
为什么都会把我电得飞起来呢~

网友:
原来什么都有可能呀,电源头里面到低发生了会么呀。。。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主板上的电源接口发烫么?

网友:
电源头发烫得看你的电流表有多大的电流了  工作电流过流的话电源头才会发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一问普通充电器是多少A和W的~小妹想学习学习~
为什么都会把我电得飞起来呢~

3.4A-6A的电源都有 最大的有8A

网友:
电源头发烫,也会导致机子出问题下次一定要注意这点。谢谢楼主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