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L2061wa反复重启

楼主(2013-11-12):
看到基地上说的,有说开关面板问题的,可是我把开关去掉了,还是一样,驱动板主芯片很烫,一会就黑屏重启了。。。。能讲解一下这是什么问题么,是换这个芯片还是刷程序什么的。。。。。还是  直接换板啊

网友:
求回复,求讲解

网友:
驱动板上有个大芯片 一换就好

网友A:
换芯片不好找吧,上通用板

网友B:
以前修过联想的一个机器 大芯片特别烫 反复重启 然后换了一个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修过联想的一个机器 大芯片特别烫 反复重启 然后换了一个就OK了

发烫不是驱动板上哪里短路了么。。。。。。。要不换了还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芯片不好找吧,上通用板

额,20寸的显示器   貌似我还没那种通用的

网友:
驱动板主芯片坏了

网友:
换个通用的驱动板试试

网友C:
芯片如果没有散热片,说明厂家在设计时已考虑到工作环境。
许多芯片工作时温度确实有点高,但应该不至于自动关机。
出现这个现象,可能是芯片的供电过高,或芯片已局部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如果没有散热片,说明厂家在设计时已考虑到工作环境。
许多芯片工作时温度确实有点高,但应该不至于自 ...

那来的时候  用一段时间自动重启  现在总黑屏     大芯片烫的有点离谱

网友:
看看主控芯片周围是否有元件短路,如果没有,那么芯片内部短路,就只要换主控芯片了,如果可能把程序也一起刷新一下。

网友:
我遇到的问题和你一样!~我 换电源板 换驱动板 都没修好 !!!!送联想售后 修了  客户服务给我说是  灯管坏了 !!我 X 我 不知道咋解释了,。。。

网友:
可以测一下供电电压,不行换通用板得 了,简单

网友:
加个散热片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