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克BI-600不触发,CPU无电压 成功修复

楼主(2013-11-12):
今天客户送来一片主板,说是不开机,拆机目测主板全固态电容,无烧焦痕迹。上电,按开关不触发,短接绿线可以触发,复位灯全亮不跑码。初步判断是CPU电压故障。上工作台测电压,从时钟信号开始-EC-北桥-CPU-.发现CPU附近U7芯片电压时有时无。
问题就出现在这?去掉电源,换到阻值档,测附近电阻电感阻值,基本正常,当测到编号为Q3-Q4两个管子时。发现两个管子阻值无限大!
从旧板上拆下两个管子更换后,测U7电压正常,心想应该可以开机了,上电,还是不触发~~在电测北桥电压正常,当测到南桥时。无电压,测南桥供电芯片为0V ,一般来说桥供电为1.2V 继续跑线,
接了根电压过来,测桥阻值发现桥短了。确定南桥故障。
上BGA换桥,上电。~终于看到了久违的LOGO 好悲剧的维修手法~~~不过最终还是搞定了~~抽根烟,回想思路,从量时钟信号开始我是不是就已经错误了。。。希望大家一定要认真反复的测量,反复的论证一个自己的维修经验~~写的不好。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我不明白。。。不上电你查上电时序得啦。。。先修触发。。。触发都没有哪有信号开启下一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