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19寸平电路

楼主(2013-11-12):
白屏故障,判断逻辑板的问题,没有修过屏电路,大师给点思路

网友:
测量有没有VGH/VGL电压

网友:
先测5V ,然后测有没有升压成12V,有的话再测量有没有VGH/VGL电压。有的话再测VGHP或VGH_M有没有波形。这样就可以修到有问题的地方了,一盘贴片电容会漏电或短路,升压芯片或倍压电路问题。多试试就明白了。

网友:
没修过哎,帮不了

网友:
白屏是纯白的吗?还是有些线条?
如果是纯白的,可以看下供电,如果是有些线条,或者有颜色,主要还是主芯片那边。

网友:
量一下有屏供电吗?有的话可能是主芯片的问题

网友:
我这也有一块 也是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