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压板问题 不知道大家遇见过没有

楼主(2013-11-12):
买配件的时候看到有最新的高压板体积很小 买了2块

遇见一个好像是方正的19寸 高压坏了  换上了一块 客户用了几天时间就坏了 ,拿来又换了另一块 因为空间问题2次换的一种高压板。用了大概2个月左右又坏了   根据客户描述 还是这个高压问题   机器还没拿来 。以前我用的普通的 高压板 从没有返修过

大家有没有用过这种高压板   。有没有遇见过这种问题   还是别的地方总烧高压板。还是高压板质量问题  第一次换高压板的时候
灯管一起换的

现在问题应该解决了  测电流时发现一根灯管电流0.045瞬间就没有电流了 别的3个电流都是0.2左右      拆开屏  灯管断了一个 更换后电流一致。开机点亮   换上第一次坏的那个高压板 一切正常幸亏第一次判断坏的高压板没丢掉 确定是灯管的问题。。
有一点不明白 为什么灯管断了 有时间还能点亮

网友(点评):
一分钱一分货,这是硬道理! 排除灯管打火,就是质量问题。

网友:
一般灯管不好的时候才会烧高压板,既然你已经换过了应该不是灯管的事情,但是你最好是用电流表+单灯高压逐个点一下灯管,电流0.4左右的话是正常的,我一般用的是中正有的高压板,质量还行。还没遇到你这种情况

网友:
我也用这种高压板 还行 你说的这种情况还真没遇到

网友:
楼主这高压和我上次买那个一样,质量是不怎么样

网友:
灯管问题就会老坏高压条

网友:
这种小体积高压板稳定性不好,我用的这种也有几个返修的。

网友:
是不是灯管有跳火。还是这个高压的质量本来就不行

网友:
灯光有问题啦,这种高压我也用啊没问题

网友:
这种高压  是有问题

网友:
都有可能的啊

网友:
谢谢 等客户拿来  我测试一下灯管电流

网友:
这个高压板还可以的啊质量,不会出现你这样的情况。应该是你的灯管有问题吧。

网友:
这种高压条不好用吗

网友:
什么品牌的好用呢

网友:
灯管和其它地方也要查一下。

网友:
我遇到过。你查一下高压板的电压,方正的有的机子输出电压比较高的。有的甚至超过了20V 。加以把调压调低后在换高压板。

网友:
同意17楼说法.超20V最好想办法降压使用. 通用高压板的输入电压范围都是号称,实际工作在12V到15V才是最安全的.

网友:
现在的东西越做越水了 质量和灯光多是 有可能的

网友:
我感觉有三个原因1.高压板的供电2.高压板本身质量3.灯管

网友:
我也感觉是高压板和灯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