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6515B笔记本死机维修案例

楼主(2013-11-12):
  客户送来一台惠普笔记本维修,型号是HP 6515B。2007年9月份买的,根据客户的描述是:这台HP 6515B以前使用都很慢,现在电脑总是死机,就连看网页都死机,就是不进系统,进BIOS呆一段时间也死机,没有预兆。如果刚开始的话 能运行1-2个小时,之后就死机,重启之后也就能用几分钟,硬盘响,死机的时候硬盘灯不亮。这台HP 6515B笔记本系统已经重装,驱动全都装了。XP VISTA 都试过。一样死机。 客户在家里已经清理过电脑内的灰尘,风扇转动也很顺畅,几乎听不到什么噪音。排除了灰尘过大和散热不良引起的死机。直接用电源和用电池的效果一样,还是死机。根据客户的描述,工程师首先把这台HP 6515B的电池电源全部取下,换上全新原装的电池和电源适配器。再开机使用。结果故障依旧,死机,没有任何改变。因为死机时硬盘有声响,所以初步判断这台HP 6515B死机可能和硬盘或硬盘相关电路有关。扫描硬盘无坏道,无病毒。换上全新的硬盘也不起作用。看来这台HP 6515B十之八九是主板上出故障了。经客户同意拆开机器检测。经工程师检测后,最终故障点锁定在主板上的南桥芯片不良上。它是主板上最大的输入输出控制芯片,几乎直接或间接的管理着硬盘,光驱,USB口等等笔记本上所有的输入输出设备。故障点确定后,经BGA返修台更换南桥芯片,主板修复。装机测试,机器运行一切正常,无任何维修后不稳定现象出现。交付客户使用。HP 6515B这款机型部分已经过了保修期,如果主板上出现任何故障送售后的话,命运只有一个:换板。而换板的价格绝对不菲。事实上能修好的修好就是了没有必要多花钱去换板。

网友:
如何判断是南桥的问题 并没细说  其他都是空话!

网友:
思路很清晰,不走任何弯路,提醒了大家,接到机子时不要盲目的拆机,测试和判断故障也很重要

网友:
不是原创的,不知在那里复制的。死机的情况排除了其它原因,最后才搞南桥的。

网友:
楼主说了他的机子故障现象是死机的时候硬盘灯不亮  估计是依据这个换的南桥

网友:
这贴没啥营养价值呀

网友:
有时经验很重要。。

网友:
思路很清晰,不走任何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