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寨850A+风枪不热 求助

楼主(2013-11-12):
SUNKKO 850A+ 昨天使用时突然不能用了 感觉像是短路了 同接一个电源插座的台灯暗了一下 后来就不能用了 发现保险丝烧了 是个250V4A的 今天换上新的发现有风不热 加热提示灯常亮 拆开机体手工焊接板子布局惨不忍睹 但并未发现烧焦痕迹 拆开手柄3线的也没发现烧焦包括热芯  求各位高手 告诉一下可能的原因和对应的检测方法

网友:
上网上去找个电路图对着测试下,最好检测下发热丝是没有坏,检测供电端是否有短路

网友:
发热丝如何检查 我量那两个线电阻无限大 就能证明是发热丝断了吗?

网友:
哎,奸商无处不在,建议楼主买设备去信用度的地方买,比如迅维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