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278 死机

楼主(2013-11-12):
客户自己拿了个机器过来,屏线接口被他自己弄坏,据客户讲,原来的故障是屏幕右边4分之一花屏,拿个东西垫在屏幕下方,就OK了,时间久了,右边4分之一直接白屏,自己购买的屏幕,在试验屏幕的过程中,把主板上面的屏线接口弄坏了。而且客户在试机过程中,还将屏线接口上面的那个绝缘黑色胶纸揭掉了。
我首先测量开机之后屏线接口,发现屏没有3V主供电,我主板飞线之后又电压了,然后换上接口,装上屏幕,发现屏幕右边4分之一还是白屏,之后就加焊了那个3合一桥,直接不开机了,然后取下芯片,值了球,机器亮了,开机还是右边白屏,叫客户重新换了块屏,一切正常了,。。。,,,。
下面开始蛋疼了,第二天客户又来了,说用10分钟就死机,是在使用过程中,画面卡在那里不动了,还会自动掉电。
我仔细检查发现,我做了桥之后,桥的高度比CPU矮了一点,我就给加了1个0.2毫米的铜片,发现不掉电了,但是会死机,之后我又加焊了桥,直接不亮机器了,再之后我订了个全新的桥放上去之后,开机正常,待机正常,听歌不超过一个小时就死机,电脑放那里不管他,1天也没有问题,没有思路了,我还能找什么呢,

网友:
看声卡,网卡或那个芯片有没有热量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