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亮时不亮ich9南桥高手进来研究下!!!

楼主(2013-11-12):
大家碰到时亮时不亮的机器一般都会想到显卡,今天又碰到台这种机器。三星R458 pm45 ich9南桥。电流上大0.8几后再掉到0.4在跳上去。。如果不掉下来的话就能亮。南桥显卡都换了。掉下o.4时SLP_S3#S4#S5# 的3.3v就变0。RSMRST#没掉。SLP_S3#S4#S5#只通往了ec。再把CLK_PWRGD也拉低。南桥换过供电时钟都正常 ec带程序的就没换。之前碰到过一台G450也是这个问题时亮时不亮,掉到0.4 SLP_S3#也变为0v.南桥显卡ec都换了还是一样。。高手说说。。。为什么SLP_S3#S4#S5#会变为0V.有哪些原因。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类问题的机器。

网友:
没有高手么

网友:
通病处理没有,大电容有不?

网友:
这个问题上次碰到过,三星的,你查查COMS到南桥,上次就是这个问题,修好通知

网友:
三星的板子太烂了  你做得时候有没有变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