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机器

楼主(2013-11-12):
我手上有个Sonymbx-206 一插电就跑了0。70多电流就掉下来带机电流了,在按开关没反应了~求大师解托我的问题

网友:
楼主说的不明不白的怎么帮你呢 你拆开了没量量哪些电压没有或者偏低

网友:
拆机上电瞬间测量各大电路电压或者查各大电路是否短路

网友:
3v-5v都正常 19V 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