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 5VSB到南桥的电压

楼主(2013-11-12):
能不能根据南桥芯片的型号来判断其电压值
芯片

网友:
可以啊,具体就参看南桥芯片的数据手册啰,一般情况下,5VSB会经过三端稳压器或是线性器件(三极管、场管)降压得到3.3VSB送给南桥,这也是作为开机的必备条件之一

网友:
有套台式机的上电时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