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U盘无焊脚,没法短接,怎么办?

楼主(2013-11-12):
手里有个U盘,被量产了一次,现在不能用,很小的,拆开一看就一块板,插口四条,然后对端是18个小圆点,再外面有两个圆点,这怎么短接才有效呢?我画个草图吧, 是否太形象了点〈〉芯片知道,但芯片测不出来了,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哪位大哥知道的说一下,我短接了最下面那个也没反应

网友A:
你要短接什么呢,你现在U盘被量产后的症状是什么呢,不用用分好多种的,要么插上去没反应,要么插上去可以识别到硬件,但无法显示盘符,要么显示盘符了,但是打开时提示错误信息,要么就是不能在U盘里删除文件,也不能格式化,你是属于哪一种的呢

网友:
楼上真专业

网友:
这种东西能修吗。

网友B:
自己的可以研究一下,客户的就是修好也收不的多少钱。

网友:
量产有风险  我产坏几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短接什么呢,你现在U盘被量产后的症状是什么呢,不用用分好多种的,要么插上去没反应,要么插上去可以识 ...

插上后有反应,量产了两个分区,现在在系统下能看到两个分系,但提示要初始化,却初始化不了,用量产工具发现不了U盘了,芯片检测,芯片参数不正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的可以研究一下,客户的就是修好也收不的多少钱。

就是自己用的,16G的,一朋友那拿的,2.0盘

网友:
u盘 没那么难修吧 总共也没多大点 感觉 还是接触的少

网友:
看来楼主想改行啦

网友:
量产还是有风险 关键一体盘看不到片子

网友:
楼主图画得真逼真,去保修啊,

网友C(2013-12-16):
可以把5V线焊接到上面两个小点,其中一个试试,我这样修过一个东芝8G的

网友:
能认到盘符,找到主控的量产工具就能搞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5V线焊接到上面两个小点,其中一个试试,我这样修过一个东芝8G的

你的方法是对的,拿一根线,焊接在+5V,要么就是接地,然后另一边,接触在最下面的两个触点中的一个,当然如果最下面的两个触点是LED的位置,那么就可以在上面的其它触点,一个个试,还有一些要,轻轻刮开表面,才能找到短接的触点,

网友:
找个u盘修复软件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