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5G 快进桌面黑屏,外接显示器调整内屏也可显示!什么情况!送原机BIOS EC+桥

楼主(2013-11-12):
ACER  4745G  I3 独显 板号 DA0ZQ1MB8D0 REV D    快进桌面黑屏,外接显示器后 内屏也可显示!什么情况!送原机BIOS

说是显卡坏,但用外接显示器调整后内屏可以显示画面出来!
必须插上外接显示器内屏才能显示.
   外接显示器一拔出就内屏一起黑屏!

ACER 4745g DA0ZQ1MB8D0 REV D BIOS.BIN

网友:
这种东西还是啥问题都有。

网友:
系统重装过还是这样!问题奇怪!我想可能是显卡内部切换电路故障!有待确认!换显卡怕买到歪芯片!亏死啊!

网友:
有可能是系统或显卡,显卡的可能大点

网友:
是比较少见的问题,楼主修出来后回复下。图纸论坛有: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8147

网友:
遇到过ASUS 的必须改显卡模式,不然的话外接正常,进系统白屏。

网友:
还有这事,我以为大电容呢

网友(2014-06-27):
显卡驱动吧?

网友:
BIOS设置一下成集显看下

网友:
兄弟我也是跟你的一样的问题干过显卡后能亮一会过后就直接掉电了现在开都开不起了  主板现在都买不到都不好跟客户交持了

网友:
显卡官方驱动

网友:
碰到一台宏基4930开关左上角光标闪下白屏,后来刷BIOS OK

网友:
这种机器我也遇到过,没搞好

网友:
是不是驱动问题,acer的机子两个程序要一起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