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3-11-12):
一台Y450开机不显,,,,,拆下光板,开机1。2A不动,,这个机子可以用检测卡,,装上检测卡看,RST  灯闪一下,然后CLK灯一闪闪,,看来复位,时钟都正常,属于开机不跑码,刷BIOS 后正常开机 显示,,。。/但装好机进系统死机,,重启不显,,搞了下内存又可以,搞了几次后,,再也不显了,,和之前一个样。。。            加焊南北桥,还是没任何反应   ,,,,经验告诉我、这个IBM的南桥容易坏,以前修到这种南桥开机 不跑码,,,,。/管她的,换个再说,,,换了之后试机一切OK
联想Y450 BIOS,板号:

网友:
有时候还真不能少点这个经验呀   不过楼主技术还是挺猛的呀

网友:
Y450比较烂的机器

网友:
李师傅就是厉害!

网友:
说换就换,有料好办

网友:
解决请告知

网友:
你也太牛了吧

网友:
事实证明有经验,可以快速找出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