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 PAD SL410 的所有USB口不能用,求解?

楼主(2013-11-12):
昨天接一台笔记本,是联想THINK PAD SL410 ,可以正常时入桌面,U盘插上后,USB供电正常5V,此5V 是经一个转换IC过来的,但是系统没有识别任何USB设备,摄像头也读不到,在设备管理器里没有感叹号,提示驱动安装完了,祼板数据端对地打阻值都是534,没问题,排除系统问题,在网上查了一下说是BIOS问题,找了一个刷上去,故障一样,以为IBM南桥问题,换了一个还是一样,时钟IC到USB的时钟是48M,没问题,现在维修陷入了死角,请大家指点!

网友:
顶起,USB时钟电压是多少?

网友:
电压没量,时钟48M

网友:
你看看USB旁边的电容有没有坏,还有外设设备

网友(2014-11-09):
BIOS里面USB开启要调一下。默认是关的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故障,换南桥故障排除。

网友:
我的也一样阻值正常,电压正常,BIOS调过了不想搞南桥啊

网友:
该搞的你都搞了,要不然你恢复下出厂设置然后换个盘重装下系统?

网友:
打下阻止就可以确认是不是桥了

网友:
有时候保险电阻也不是不可能的

网友:
有查过USB电源IC不或者EC不?